那位仁兄能提供以下,信号是怎么走的 。很迷茫,不知道 ...
那位仁兄能提供以下,信号是怎么走的 。很迷茫,不知道怎么走。

楼主(2012-09-17):
那位仁兄能提供以下,信号是怎么走的 。很迷茫,不知道怎么走。
信号

网友:
想要知道信号是怎么走的,找个时序图看看就知道了,主板上所有的信号都是按时序所规定的顺序来近先后顺序来工作的。

网友:
一两句是说不清的 实在不知道就去深造 找师傅好好教你一下

网友:
en .还真想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