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G41 内存3.3V对地短路,开机跑代码9b98

楼主(2012-09-17):
华硕主板P5G41 内存第236脚3.3V对地短路为0,开机跑代码9b98 ,主板3.3V供电接口对地66欧,不知道该怎么修了,求高手指点一下!CPU供电,正常!各芯片都没有严重发热情况!

网友A:
看看时钟芯片有没有坏

网友B:
看看PCI  a14脚有没有短路,如果短路就先拆网卡

网友(点评):
a14脚短路,是不能开机的。

网友C:
楼上 的?PCI A14是网卡吗?

网友:
测内主供电的对地值测了吗? 电压正常吗?

网友:
内存供电场管是好的么?北桥阻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PCI  a14脚有没有短路,如果短路就先拆网卡

pci A14有175阻值,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看时钟芯片有没有坏

应该不关时钟的问题吧。现在是供电严重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关时钟的问题吧。现在是供电严重有问题啊。

你是不是量错了,内存236脚就是直接连ATX电源3.3V的啊。

网友E:
3.3v直接短路还能开机,是不是量错了,确认下,如果是3.3v短路的话,牵涉的东西就多了,时钟,网卡,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 的?PCI A14是网卡吗?

是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3.3v直接短路还能开机,是不是量错了,确认下,如果是3.3v短路的话,牵涉的东西就多了,时钟,网卡,南桥。 ...

说的对。。。3V短路不是1117发烫就是网卡,。。桥。。不可能触发

网友:
直接飞线就好了,把原来的隔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