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密码忘记了

楼主(2012-09-17):
型号 是ibmx22 现在什么也进不去  求助大神 门

网友:
清CMOS,刷BIOS,换密码芯片等诸解决方法!

网友:
tai太麻烦 有软件可以解决吗

网友:
刷bios   换密码芯片】

网友:
我有好方法;
不用刷不用写。

只需拆下独立的密码芯片,有一个专用的IMB芯片密码读取软件,读出他的密码。

再把芯片焊回去。

用你读出的密码进入就可以。

这种 机我搞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