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MV-K的问题

楼主(2012-09-17):
一块富士康G31MV-K.一接电源自动开机,诊断卡跑到26要亮起一的时候就断电了,这时再按开关是没反应了,强制开机(绿线接地)能通电,但内存供电这一路就没电压了,只有0.32V.不上U时也是一接电源就开机,但一下子就断电了.已换过IO.结果一样,不知从何入手,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认为兄弟你应该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看一下主板的5V SB电压是否正常,主板上面有个1117的可调或者不可调的三极管,那个换了也会自动通电的

网友:
查开关针线路是否把开关脚一直接为低电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