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再修下去没命了

楼主(2012-09-17):
   七彩虹 C.NF4X-M2 主板。开机掉电  去除P4小接口  开机不掉电(偷笑 这不是CPU供电短路了吗。)
         万用表直接秒杀(只测了第一个上下管)。下官DS击穿。  风枪伺候。代换下管。上电。还是掉电。()
              看来要认真查了。。测P4是对地。不短。   测第一组供电 上管。不叫。。。下管 还是叫。。看来只能在拆了。这次上下一起换。。换好之后上电期待跑码。。
               但是奇迹没有出现。还是掉电。在测。还是下管通。没有办法。杀手锏。三组供电上下管全拆下来。
                拆下来一个一个测。MD全击穿.不是吧。这下有点不敢在换MOS管上去了。。但是没有思路。在换
                         全部6个管子全换。(看你这下还不好。。)开机。瞬间掉电{:soso__9118020524620810701_3:}。。。。。
                                     现在一点思路 都没有了。
                                       有几个问题想不明白 :  把第一个MOS管拆下。测全部MOS都好的。  全拆下来的时候怎么就都击穿了呢。。。
                                        现在没有思路。高手给点思路 吧。。。

网友A:
没弄好换上去的还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弄好换上去的还会烧

现在给我免费的MOS管让我换我都不换了。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换到好为止

网友:
那种情况最好是电源IC,分压IC,三组MOS管一起换绝对没问题,顺便看一下MOS管旁边的2R2电阻是不是好的

网友:
不管怎么样换了之后第一件事不是立马通电,而是对地打阻,看是否还有短路。如果没有短路了再通电试。

网友:
换管再烧先换芯片,查反馈脚电阻、MOS管G极电阻、以及上管有没损坏。

网友(点评):
嘿嘿 班长 我也来主板模块学习学习了。。。哈哈 改行修主板。。

网友:
什么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先换芯片试试。

网友B:
查一下g极电压吧 看看电源芯片 在上还得击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g极电压吧 看看电源芯片 在上还得击穿啊

下官G 12V

网友:
我修笔记本遇到这样的情况 是换芯片好的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吧,上下管必须一起都换了,不然频率不一样会越来越严重的。

网友:
先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不然再换下去,真会死也不一定的

网友:
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

网友:
屡烧管子的换电源IC

网友:
电源主IC  从IC   MOS    全部换了  不就好了吗

网友:
楼主来说一下,现在是怎么换好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