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C6400,开机待机0.8A,摘掉CPU 0.5A

楼主(2012-09-17):
惠普康柏NC6400, 昨晚上进水了,及时拆开清理干净了,现在开机待机0.8A,摘掉CPU 待机0.5A,待机CPU和显卡发热,入手是从哪里开始?请教各位大虾,是小部件,电容短路,还是某个供电芯片的问题,CPU供电电压1.48, 显卡电压1.00 ,那位高手指教一下小弟

网友:
主板进水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在进水的部分,最好是下个电路图,根据时序一个一个电压修下去肯定能修好的

网友:
有短路先修短路啊,不

网友:
现在待机电流过大后级有漏电的,先清洗干净吹干,把氧化的换掉先,再按时序查。

网友:
先把短路就解决了

网友:
先把短路解决了,在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