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HA03-GT2主板奇怪的毛病求助!!!!

楼主(2012-09-17):
今天接了4块捷波HA03-GT2主板测试了一下都是开机主板自动上电,但主板自己的数码灯没亮,按Power on后板上的数码灯亮了但不跑码00,再按一下Reset后就正常跑码正常开机。也就是主板自动上电后连续按Power on和Reset后才能开机。4块板都是这个毛病,有修过此板的请帮忙一下!!!!!!
自动上电

网友:
我估计和主板上的I/O芯片有关系,是什么型号的I/O?

网友:
跑ATX14脚,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还是查开机线路吧。IO南桥

网友:
查绿线没按开关就为低电平,查与绿线相连接开机电路,绿线为高电平查一下IO与5VSB连接元件有串路。

网友:
没遇到过 差开机时序吧

网友:
真没遇到这样的事过

网友:
RST信号才能开机,按下开机键后绿线是不是没有完全被拉低,拉低瞬间又回升一点。估计是有串路的。
用镊子直接插在绿线和GND上能否开机。如果可以就查开机线路了。
俺是新人,只有这些思路。

网友:
I/O为Fintek F71887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