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算算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12-09-17):
是五环精密电阻,按照我手上的软件算是绿,橙,黄,红,灰,就是53.4K,误差为10%。但这个电阻是长城网星ATX-3000上两个大滤波电容并联的分压电阻,这个阻值也太小了吧?看电阻的个头,功率不会超过0.5W.觉得应该是我算错了。表测一个是无穷大,一个0.833M欧.所以请各位大哥赐教!

补充内容 (2012-9-19 11:40):
这个问题的正解应该是灰 红 黄 金 绿  其中灰 红 黄 表示820K,金表示误差5%  绿表示材料 金属膜。谢谢各位大哥的热情指导。谢谢!

网友(点评):
300V处的两个电容,均压电阻一般用100K 1/4W就行了

网友(点评):
用1/4W这么小是误导别人了,你看原来的820K也坏掉一个了,用150K/1W还差不多

网友:
貌似算不来,问百度吧。

网友:
灰红黄:820K欧。。。

支持

网友:
按照颜色的排列方法是:绿  橙  黄  红   灰  啊!是5。34啊!

网友(点评):
这种看法貌似是错误的

网友A:
这个电阻要当四环电阻来读数,值为820K,具体第一环是灰色,而不是绿色,绿色为第五环,绿色环表示它是金属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要当四环电阻来读数,值为820K,具体第一环是灰色,而不是绿色,绿色为第五环,绿色环表示它是金属电阻
绿色环表示它是金属电阻

这点不怎么靠谱,不过也没资料说明绿色是表示什么,温度系数中没绿色的,其他赞同

网友:
300V处的两个电容(200V330uF),均压电阻一般用100K 1W就行了,假如是200V680uF的电容,可以适量选择330K 1W的电阻。

网友:
这个真不会算

网友:
从色标看是820K      这个分压电阻比一般电源大   一般电源上基本上都是150K  8分之1W

网友:
泄流电阻 什么时候变分压电阻了。 色环电阻识别 百度下什么颜色代表什么吧

网友:
820K的。0.5W的。

网友:
820000*0.1=82K欧

网友:
这个按四环电阻算,后面那个绿色不算

网友:
按四环算 820k

网友:
820K 嘛             LZ什么眼神 金色说成橙色吗

网友:
很奇怪,均压电阻为什么会用到850K这么大的?

是炫耀用的大电解漏电流小吗?

网友(点评):
没什么好炫耀的,电容只是200V330uf的,而且用了这么大的阻值还是烧断了一个,垃圾啊,真不知道长城用的是什么材料。以前长城老电源用的还是100K,0.5W的,经常看到烧掉,现在用了820K,0.25瓦,还是会烧掉,奇怪了!

网友:
灰 红 黄 金 绿  其中灰 红 黄 表示820K,金表示误差5%  绿表示材料 金属膜。

网友(点评):
觉得这种看法应该是对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灰红黄金来算应该是对了,但那最后的绿是什么意思啊?晕死

绿表示材料 金属膜

网友:
82乘10四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