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对能带得起点亮,但不认容量的内条怎么搞?

楼主(2012-09-17):
手上几条DDR2坏条子,上技加965的板用母条能带得起来点亮进到RSTPRO,但认不出坏条的容量,不知这种问题如何去搞?
Pro

网友:
刷芯片咯 应该就好了

网友:
刷SPD这些简单的活当然做过了,条子上板通电几分中手摸各个芯片无明显发热的感觉,故不好判断是哪个有问题。

网友:
看AD线阻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