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 SE主板通电一闪即灭另解

楼主(2012-09-17):
前年卖出去的华硕M2N-MX SE和M2N68板子基本上全都回来报到了,郁闷死,且不说亏钱和花功夫返修,就客户对华硕主板的置疑,对我来说是最痛心的!因为,我是代销华硕笔记本的......
来说说问题吧,老生常谈!M2N-MX SE经常出现插12VCPU辅助供电后主板一闪即灭。MOS测试均正常,电容也都没有鼓包,电容值测量也都正常,电感也没问题......但为什么会时不时的出现跳电情况呢???
唉,先试试换电容吧,原板用的是6.3 3300uf普通电容,我用6.3V 1500uf的固态电容替换,8个全换之后,测试裸板,发现能延迟5秒后断电,何解???上CPU和内存试试???奇迹啊,原来还有这一隐藏BUG,能正常使用了!!!另外三块同型号板子问题现象及解决方法同上......

补充内容 (2012-10-25 17:33):
唉,稳定运行了一个月之后又乱老毛病了.......无语,上BGA固桥也坚持不了多久..

网友:
神马情况。。。反馈电路有问题哦迈居然这样也可以解决啊 。。。

网友:
是随便换着试试试出来的的吗?

网友:
什么意思,是不上CPU和内存就会开机5秒自动掉电吗?好像论坛前阵子有个朋友也说华硕的板子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型号的这种故障除了CPU供电外还有就是IO了,修了不少了

网友:
还有就是这板不上CPU也会掉电

网友:
不跑码4秒左右掉电属正常

网友:
做工本来就烂,有什么好痛心的咯

网友:
ASUS的主板现在本来都不怎么样啊,我一直都喜欢技嘉的主板。笔记本还可以

网友:
以后还是用技嘉的板吧。原来配出来华硕的板真的后怕啊。

网友:
华硕的主板怪问题就是多

网友:
华硕的现在也不行了 行行都在偷工减料。。。

网友:
华硕的这类主板都有这一样的毛病的,一般就是U的供电坏了,IO坏了,就有这样症状。

网友:
IO坏了也会立马掉电吗。我换一个试试。

网友(2012-10-23):
原板用的是6.3 3300uf普通电容
还有4个16v1000uf的也用6.3v1500uf固态替换吗

网友:
数秒断电这主板可能是桥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