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种元气件???

楼主(2012-09-17):
file:///D:\Program Files\Tencent\QQ\Users\478882737\Image\(32)E8GNIX40ZEC4]O9R9RJ.jpg图片中标注E5 万用表测试0Ω  有知道的告诉额声

网友:
图片在这里 不好意思啊

网友:
二极管代码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电感吧

网友:
量下阻值不就知道了

网友:
磁珠吧,抗干扰滤波的。

网友:
看样子是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感,滤波和保险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贴片电感,当保险用。

网友:
是一个电感。

网友:
就是电感 主板 手机 显示器上都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