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770 不认SATA 硬盘

楼主(2012-09-17):
一块铭瑄 770 的主板   南桥是AMD 的   IDE 可以认  有6个SATA 接口 每个都试过。都认不出。先换的南桥。不行。又刷的BIOS 也认不到。难道这个SATA 不是南桥控制的。。会不会是IO 啊。SATA接口下面的小电容看上去也正常。小电容在SATA接口下面不好测。 有高手给点意见啊。。。

网友:
会不会是你线的问题哦

网友:
以你描述的状况像是线的问题,

网友:
换线,还有看看有木有SATA跳线。bios里有木有设置

网友:
SATA 线换过的。。不认硬盘第一个换的就是他。。BIOS 都刷过的。这个子还是蛮新的。BIOS默认SATA是开启的。

网友:
BIOS  还原。 还是一样的话。应该是南桥问题。不会经过什么电阻直接进南桥的。

网友:
会不会是你电源问题啊

网友:
1换个新串口线试试
2换个别的串口盘
3加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