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920 不通电,无待机

楼主(2012-09-17):
ACER 2920 不通电,无待机
ACER

网友:
楼主你描述详细点呀,

网友:
电源接口坏了

网友:
按照你的笼统描述 我只能说是主板有问题咯。。。。。

网友:
换主板吧!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 先放电池看看, ,,

网友:
刷BIOS就能解決
此機是使用PS51020的待機芯片
當BIOS資料異常會讓51020沒有3V 5V電壓輸出
官網下個BIOS刷了就好了!
另外進系統有斷電或是開機不亮機的問題
要處理CPU背面的NEC電容
一般常見是進系統斷電重開較多!
不然就是安裝系統會當機!

网友:
今天有个 七喜的机器是915GM的桥 干了一哈 就不得行了 见都不见 郁闷啊

网友:
这个板是S5_ENABLE 无3.3V,51120 12脚 29脚无3.3,IO 15脚发出此电压,BIOS刷过,IO换过,无效
原机器电源头坏了,换过之后用了一下子就这样子啦

网友:
南桥也会造成不开机的故障,也应考虑共工作条件

网友:
适配器坏啦

网友:
手上也有这样的机器 不出3.5V 开关有3.3V 刷过BIOS以后待机偏高 刷回以前的是不待机偏高 怎么修啊???

网友:
够简单 寥寥几个字谁能帮你
求助的话,就写详细了

网友:
上个图纸,哥帮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