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la主板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2-09-17):
该板刚开始不跑码,刷了bios之后也不跑码,电压,时钟,复位都很正常,压桥还是一样。结果第二天拿起来,通电跑码了,开了几次,又不跑码了,怎么搞都一样。看了论坛有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哪里坏了,我也是一头雾水。自个觉得很多地方都是cpu供电的地方出问题,所以先查cpu供电,在cpu座下面有三个702的场管,我把中间一个去掉之后,通电测试卡跑起来了,亮机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反正修好了。发一下给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还是不错的,有点思路,。。。

网友(2015-06-12):
有大神出来解释一下么

网友(2017-07-06):
楼主可以试着把IO附近的排阻换了试试华硕的就经常这样

网友:
楼主能不能找个点位,然后说一下拆掉的场管是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