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5ZG终于好了

楼主(2012-09-17):
同行送来的,接电源一看,电流到0.4几掉电,以为是通病,拆机更换CPU电容,大家懂的6个330的,上去,亮了,以为修复了,可是放在这边测试了2天,老毛病又出现了,还是不亮,于是就一个一个是拆外设,最后发现,只要上硬盘跟光驱电流就跳不过去,然后掉电,光驱,硬盘换过,没用还是一样,以为是6个330的电容没弄好,就重新去料板上搞了6个,换上,老火的是还是掉电,但是把硬盘,光驱拆了就可以点亮,上硬盘,光驱掉电,还是检测一下,电压吧,检测一看5V只有4.45V,明显偏低,测U61,5脚5V正常,4脚5V,明显偏低,应该是18V,再测R1795一段18V,一段5V,原来是这里问题,更换,此机修复。

网友:
这个5V的管有问题会出现一些奇怪故障,我是遇到过了

网友:
像这种掉点的问题不好修啊!比较头疼的,楼主够细心 的

网友(点评):
掉电。不是掉点。。

网友:
楼主高手啊     掉电的故障范围太大  难修啊

网友:
阁下真是个高手啊!像这种掉电的是不好维修啊!

网友:
这个还是得要有经验才行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修到这款机器进系统掉电  黑屏的     我每次第一次来焊下北桥好了  返修了就怎么修也修不好了

网友:
楼主学到一招,测量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
思路不错  供电不足导致的掉电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一个通病看电影一会就黑屏,我前几天刚修好一个。

网友:
学习了,我一直以为低0.5的电压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