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一个联想台式机的电源,大菜想研究研究

楼主(2012-09-17):
今天换下来一个联想品牌机里面的电源,不通电

目测板子有烧毁  几个小电阻坏
不知道那个黄色的电容怎么测

网友:
紫色待机有5v输出

网友:
和这个有关系么》?    求解!

网友:
有关,有5VSB,不启动,保护。。有一定关系,量一下几个大管子看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这个电源目测应该是雷击坏的,首先测量5v待机看有没有电压。没有先测量5V待机初级  场效应管短没短路,还有联想应该有脉宽调制芯片 测量下坏没坏    烧毁的电阻按照原型号补上。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动FPC电源,估计都是主控IC烧坏了,没PFC信号输出,查查电容有没有380V,短接绿线看看驱动管脚没有没电压输出,跑跑线路看看哪个光耦控制主控芯片启动,这类电源真是维修的恶魔,能不再复杂点

网友:
那个是交流电容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并联串联成几百K的样子,就是启动电阻啊?很容易替换的。另外黄色的电容一般是不会坏的,作用是EMI,不去管它。

网友:
用指针式万用表的10K档去测.

网友:
整流滤波检查一下 短接一下绿线 没反应?应该是把启动电路烧坏了 ,万用表打阻值啊 了解元件的话 很容易发现问题的,

网友:
这个电源估计你研究不了啦,这个是主动式电源,后面的贴片你就难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