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指点

楼主(2012-09-17):
前不久给主板换了几个电容 。CPU附近的,平安用了一个多月,这几天发现只要视频开着过十分钟左右就自动关机了,打开机箱看风扇没什么不一样。可是看CMOS里时吓了一跳,CPU温度竟然达到了100度,用手试了一下发现CPU的散热片温度并不高,高的是南桥,刚刚测了一下南桥附近的两个MOS管,发现两端引脚的电压一个是1.6V,一个是2.25V,我记得好像正常是1.3V吧。是不是他们的原因?是的话又是什么引起的呢?用表测量他们附近的电容充放电都正常,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要更换这两个MOS管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呢?
在线等。高手帮忙

网友:
问题解决了,最后证明CPU不行了。换了块U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