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M3a78主板图纸

楼主(2012-09-17):
求华硕M3A78主板图纸,主板配置,AM2接口CPU,2代内存,不带集显,PCI-E显卡。希望有此主板图纸的老师分享一下,在此,小弟先谢谢啦!下面是此板的实物图:

此主板,复位灯一直不停的闪烁,如图:

手动复位复位针脚,有复位,各项供电都正常,BIOS电池也换过,8脚的BIOS芯片取下,复位灯也是一直闪烁,不上CPU复位灯也是一直闪烁。CPU也换过,内存也换过,CPU,和内存确定换过好的测试过。CMOS也放过电,所以各大供电都正常,望有图纸的分享一份,也希望有过此板维修经历的老师指点一下维修思路,谢谢各位了!感激不尽!

网友:
我也想找一个M4N78主板的。外观和你的差不多的。

网友:
供电检测了吗   24针旁边的电感测量有电压吗?  没有的话旁边有个8脚,APW7120换上试试。我已经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有些没图纸的

网友:
图纸估计不好找哦。。

网友:
先看看 有没有发热的原件
实在不行 换个IO看看

网友:
修好了没有,到底什么问题呀,赐个经验

网友:
现在这板修的头大啊!板子不上CPU,CPU供电电路MOS管上居然有1V多点压,一般主板不上U,VID没有检测识别到CPU是不会有电压输出的啊!求解啊?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换换I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