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卡维修,有点强悍。。

楼主(2012-09-17):
我的POST卡坏掉了,什么都跑"00",误导我误诊几块板子还,今天问主板,这卡能修么,其实我想让他给我换一个,结果主管说“能修,换个芯片,去找一下料号”,,这丫的都能修?好吧,我试着在系统找了一下料号,还真有,拿出来一个,把旧的拆下来,换了个新的,装上去,嗯?“主管,不行那,一边跑码,还是半截的”,主管“刷个程序啊”“哦”,给他,过了一会,主管“你拿错料了,这个是刷过程序的,拿没有刷过的”我看了看,不解,跟我上面的没啥区别啊,原来有暗记,铅笔有标号,好吧,换一个,装上,程序还真刷上了,开机测试,好了。。。果然是过来人,姜还是老的辣啊。。
没修之前:上面的料为XC9572

.

。这是拿错了的芯片,上面有铅笔标写95,代表刷过程序的:

。后来修好后的芯片,上面未标:

有意思吧

网友:
太扣门了吧

网友:
牛啊  只要是用电的 都能修不?

网友:
带电的都修哦?

网友:
这都修啊 还刷程序

网友:
主管强人啊。。这程序哪里有的搞?

网友:
xilinx的芯片,本来就能写,弄个下载线就行了。

网友:
这种玩意儿我以前常修。芯片坏掉,换一个,然后用下载线重新下程序。

网友A:
楼主的卡好用吗?

网友:
膜拜膜拜了``````

网友B:
诊断卡也有程序吗,还第一次听说,这种卡好像和我平时用的卡不太一样。
应该不止十几块就买到的吧

网友C:
楼主的诊断卡很不一般啊!估计是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卡好用吗?

现在很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诊断卡很不一般啊!估计是神器!

哈哈,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诊断卡也有程序吗,还第一次听说,这种卡好像和我平时用的卡不太一样。
应该不止十几块就买到的吧

的确不止十几块,听他们说,5块买的,不知道。。。

网友D:
高手啊  回来又坏的  练习练习吧  你有没碰见过这种情况呢:一测试卡在一好主板上测试以后,就不能再拿下来 要不主板就坏了,所以就只能带上去,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高手啊  回来又坏的  练习练习吧  你有没碰见过这种情况呢:一测试卡在一好主板上测试以后,就不能再拿下来 ...

恩  post卡在上面,阻抗增大,电流增大,所以才能正常,请查PCI那一部分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  post卡在上面,阻抗增大,电流增大,所以才能正常,请查PCI那一部分是不是有问题。。

我说的是:每个好的主板都这样子啊 肯定是post卡的问题哦

网友:
只要是电路,都能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