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开机卡LOGO

楼主(2012-09-17):
今天接了一台DV2000刚接到本 第一次开机显卡报错一长两短    第二次再开亮了不过卡LOGO      显卡 南北桥 裸板都做了  故障一样 卡LOGO     问下各位师傅是不是跟BIOS有关系 啊

网友:
你刷BIOS试试。

网友A:
先搞个bios刷一下

网友B:
我上次也碰到一次南北桥搞了都不行   不过BIOSS没刷 希望楼主去刷一个   刷好了和我说下

网友C:
确实要先排除一下BIOS问题。下载一个刷刷看吧。

网友:
我也想刷呀   可是没那种BIOS的座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56460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搞个bios刷一下

我也想刷呀   可是没那种BIOS的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要先排除一下BIOS问题。下载一个刷刷看吧。

我也想刷呀   可是没那种BIOS的座啊

网友:
bios刷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刷呀   可是没那种BIOS的座啊

BIOS座你可以到你当初买编程器的公司配

网友:
先搞个bios刷一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137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座你可以到你当初买编程器的公司配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也碰到一次南北桥搞了都不行   不过BIOSS没刷 希望楼主去刷一个   刷好了和我说下

我也想刷呀   可是没那种BIOS的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