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到过这样的怪病,进来看看。

楼主(2012-09-17):
杂牌上网本,英特尔处理器BGA封装,开机进系统到滚动条完后弹出一个鼠标背景是黑的然后就不动了,鼠标能移动,等多长时间都进不了桌面,系统换了4、5个了都一样,硬盘内存都换了好几个,还是那样。进PE没一点问题。就是用硬盘进系统竟不去。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我觉得像是硬盘的问题, 按着硬盘能进pe吗

网友:
小本子容易虚汗,尝试加焊下。

网友:
这是北桥的问题,重置试一下

北桥 OR 显卡? 嗯嗯。。。。

网友:
假死前后,量一下相关供电是否异常或者用风扇对吹,加大散热会不会出现假死情况

网友:
有遇過AHCI與IDE MODE的問題是進到系統下是這樣的情形
不知LZ有無設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