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23 档LOGO

楼主(2012-09-17):
如题 三星 R23 开机档LOGO 有一次过去了 但之后是 黑屏 有背光 无显示
但后来就一直没过去 档LOGO 就死机 看了下其它的贴子 有说是南桥, 有的说是北桥 有的说是显卡!!
因为三星的板子薄 下有没有经验丰富的 老师付 给下意见!!
显卡
黑屏
三星

网友:
先确保板子没有短路比如usb 然后刷个bios

网友:
是ATI的北桥吧 焊下北桥绝对好 我修了20多台了 不过那板子比较容易变形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我也修过几台这样的故障,

网友:
是北桥的问题吗——有进展跟进一下……。也好作参考

网友:
真的是北桥吗 有人说是干显卡干好的`

网友:
机子挡LOGO,可以先一个个拆除外设。如果拆光了还不好的话,就刷个BIOS,再不行就干桥吧

网友:
经多次研究,确定是北桥问题,而且补焊可以好,但是时间用不长断则一两星期,长则4-6个月。 所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换北桥。

网友:
前几天也修了一台卡logo的,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影响这个问题的愿意可能很多 把板子预热好 如果是南桥或者北桥的问题 第一次修的话 都加焊下吧 都试试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