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就掉电

楼主(2012-09-17):
一块映泰A880G+的主板。
开机不跑数,测得无CPU供电,无内存供电
换内存供电管理芯片6321A后,内存供电出来了。
不上CPU时有CPU供电,上CPU开机瞬间掉电。
上CPU时拔掉P4插口,开机同样掉电。
请问这种故障怎么修啊?

注:CPU我上到am2的板子上能跑码,基本确定CPU应该是好的。

网友:
cpu核心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期待高手回答,小弟也学习一下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换了没有?

网友:
P4拨掉还是掉电的话,基本不在CPU这部份,看看网卡和SB。NB之类的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现用导通档测得到上CPU时内存下管D S级阻值为零,此时开机瞬间掉电。
不上cpu时阻值阻值有10,此时开机可以测到内存供电为1.6V

有高手知道是哪有问题吗?

网友:
期待问题解决  学习中````

网友:
没有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内存供电不出来时可以上CPU开机,但无内存供电,无cpu供电
内存供电出来后,上CPU瞬间掉电。
不上CPU可以测得CPU供电1.2V,内存供电1.6V
即使拔掉P4接口,上CPU就掉电

网友:
电源芯片坏了哦

网友(2016-11-16):
要不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CPU供电要是没有短路的。其他小芯片也没有短路,那有考虑一下桥吧。AMD多数是单桥,桥有病也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