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笔记本内存,显卡故障?

楼主(2012-09-17):
       小弟是初学者,不知道怎样看笔记本内存,显卡故障?希望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简单,但是却不好回答,只能看电流或用诊断卡、示波器来检测有没有过内存、显卡。来确定是谁的问题这个就不是一两句能说清的了,保况你是新手。

网友:
一般情况下:
电流0.6左右,是内存。。。你可以拨掉和插上内存看看电流是不是一样。可以确定
电流0.8左右,是显卡。。。
当然我说的是一般情况,如果是二般情况就不一定了。

具体的你要用诊断卡等测试。

网友:
估计当你学习深入的时候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出来的

网友:
記憶體多準備幾條可以換上試試
顯卡大多加焊驗證~但NVIDIA卡有瑕疵問題的換掉才不返修
這算比較快的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