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PE1000-G开机风扇转下停

楼主(2012-09-17):
478老主板开机风扇转下停,怀疑CPU12v短路,拔掉辅助12v,开机还是转下就挺,但是风扇转的时间长了点,测cpu供电12v对地短路,碰运气吧拆管,上图 拆到Q132的时候12v不短了,测Q132DS短路,连同下管一起换了,现在在的问题是CPU供电对地短路,拆开电感,判断为后级短路,CPU座旁的电容都对地短路,而且北桥周边电容也对地短路,...................................... 这是北桥旁的管和电容都拆了还短...........下一步该怎么走啊各位师傅?????????

网友:
各位都下班了吗?帮帮忙啊

网友:
LZ烧 鸡吧。。 包你喜欢啊。

网友:
楼主确定对地是0吗?别只听声音哦

网友:
在电感边上,紧挨着,还有个小电阻,一端接地,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先把测的短路换了,在测阻值

网友A:
会不会是北桥烧坏掉掉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北桥烧坏掉掉咯。

我也怀疑不过不敢肯定

网友:
没检查出,千万别上电喔

网友:
北桥坏了。换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没问题,万用表用了三个

对地阻值为0好象烧不出来的!

网友:
什么都拆了还短就剩桥咯   换吧!

网友:
干北桥吧,没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