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开机有时不显示

楼主(2012-09-17):
戴尔笔记本,客户拿来是开机有进系统声音,不显示,仔细看也不是没背光的暗屏,外接vga能显示,图像有点花,重启后外接显示正常。进bios初始化后不外接vga也能显示了,就是比较暗,外接适配器就正常了。此后反复关机重启都正常,放一夜后,也能正常开机,以为好了就交给客户了。今天客户来电话说又老毛病了

网友:
都花屏了  我建议楼主还是修下显卡吧

网友:
没到找故障点的机器是最容易返修的。楼主的机器是什么型号呀,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