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DDR2 板子问题求助

楼主(2012-09-17):
这片板子刚接来时,1.1A左右无显,>>>拆机,拔插了下内存,按着板中心,开机显了,正常显的电流:0.3>0.85>1.2>1.4 ,,于是重做植了显卡,完后,正常进系统看电影>>>以为完事了,钱装兜兜了,,,,,,过了一夜悲剧来了>>>
第二天,又是1.1A左右无显,拆机测试,发现,靠近北桥的CN1槽上内存就不显.单CN2槽上根内存就可以显(进系统花了N分钟,玩着超卡)>>>
郁闷了,把北桥也重植了2次,问题一样,(2次都一样应该不是我没重植好BGA吧)>>>难道北桥坏了?发了一片新AC82PM45回来,做上,还是一样.........量了内存槽到北桥的一些连线,都没发现问题呢...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Y3NzE3fDgwOWU2MDc3ZjUxNTFmZjQ5YTM1Y2E1NmJlYWJhYmVmfDE3NzcxNjQxNDE%3D&request=yes&_f=.pdf

网友A:
内存槽托锡没有呢???????????

网友:
不知道神马情况 顶一下

网友B:
主板以前被加焊过吗 ? 明显的主板断线或者是元器件冷不开热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以前被加焊过吗 ? 明显的主板断线或者是元器件冷不开热开机

郎哥,能说一下为什么元器件热能开机,冷就开不了机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以前被加焊过吗 ? 明显的主板断线或者是元器件冷不开热开机

BGA没焊过,,,,无线网卡那小贴片电容烙铁焊过,,

不是冷开机,热开机的问题啊....

网友C:
刷过BIOS吗?  建议楼主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过BIOS吗?  建议楼主刷个BIOS试试

我也这么想过,,,可惜啊还没有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槽托锡没有呢???????????

不应该吧,,槽子掉锡,也不会这样啊,,,CN1槽不显示,CN2槽能显示但很卡,PE都进不去

网友:
买个编程器吧 我淘宝280大洋买了个 好用得很。这东西必备啊。
这个估计桥旁边断线或者排阻烧坏 我一个sony本子也是这样 搞半天上螺丝时候上了长的把主板上断线了。。。郁闷

网友:
简单的一个建议 你看看 主板区域的电感是否有损坏 电感损坏出这种故障的几率很大

网友:
这板子容易出现不稳定有时几天都好

网友:
刷过BIOS没有,加热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