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400用电池不能直接开机要用外接电触发才行

楼主(2012-09-17):
今天碰到一个客户拿来一个老机器,华硕M2400,说是不开机,我把电池拿掉,外接,一按开关,亮了,没有问题啊。我拔了电源,用电池,一按开关,风扇长转,但就是无显。我把电池拿了,外接,又亮了,把电池放进去 ,{在没有关机的情况下放进去 的},把外接拔了,还是能正常使用,电池电量也足够。
真是奇怪了,这是咋回事呢,难道是电池的问题?可电池电量也足够啊,我一直开着用两个小时也是正常的。

补充内容 (2012-9-18 14:53):
问题补充,此机曾进过水,就是 在关机的情况下,一杯水倒到键盘了上,马上用吹风吹了下。后来就开不了了。

网友:
那就检查保护隔离那块啊

网友:
看看那两个P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池电压释放电路的问题,还有就是待机芯片。

网友:
看一下保隔电路,电池供电那个部分的问题,你应该可以的。

网友:
风扇都转了,保隔电路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