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61PME-SE怪问题,求解

楼主(2012-09-17):
今天碰到一块技嘉M61PME-SE主板,开机无显示,也没有报警,CPU没有问题,内存本身也没有问题。
但就是点不亮,后来,偶然,把诊断卡插上,主板点亮,用了一切正常。只要把诊断卡拿下来,再开机,又不亮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
cpu
点不亮

网友:
检查pci插槽

网友:
楼主多试几次,会有新的发现!

网友:
我修过插USB键盘不亮,换电源修好的。 不知道你换电源没有,试一试吧,插上诊断卡,就是加了个负载.

网友:
PCI插槽附近可能又问题

网友:
看看PCI3..3V 有无短路啊。网卡什么的。

网友:
一会就去检查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今天有空试着把BIOS放电,结果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个代码:F0。
实在没办法就把主板从机箱里拆了出来,再重新开机亮了。怀疑是BIOS的问题,就把它重新刷了F4版的。
看能用多久了。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明显的是PCI槽上控制线出现了问题,以前碰到过,查下挂在PCI槽上的电阻,应该有个坏的,具体是哪个信号不太记得了。

网友:
好的。下次再坏的时候,就去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