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该如何修

楼主(2012-09-17):
客户说冒烟了,拆机一看我累个天啊,直接上图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弄,先排除短路,烧焦的PCB有可能板间短路,需要挖个洞才行。

网友:
短路好修啊,故障明显,飞线解决,如果板层短路,那么看你技术了

网友:
    好嘛,就会的啊

网友:
修是没问题,我嘞个去啊 ,我手上没配件,C

网友:
这个板子如果不贵还是换了吧!~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19V短路了。这个只能把烧焦的板层用手术刀挖开,挖一会测测阻值。阻值恢复了你就成功一大半了。

网友:
看样子确实是  19V短路了,主板肯定要挖了,太费功夫了

网友:
感觉楼主没必要修了吧   叫客户换版吧

网友:
我感觉也是,修的话大工夫而且还要不上价钱,还不如换版省里啊

网友:
我想挖个洞, 客户不同意吧,再说花那么大功夫能收几个钱啊

网友:
赚钱的话这个如果在3-60分钟内如果搞不定就别修了因为做维修的投资是技术加时间得到的是时间加金钱,如果你觉得有研究的必要呵呵那么下班以后没事了好好研究下是不错的,通常来说这样的板子修的价值不大,你要多少钱合适?

网友:
这部分板层下面估计没多少线    上面的挂掉  下面的    有断线就飞线吧   应该不是很难处理

网友:
维修有时候不一定只为赚钱,有时候只为一种爱好

精辟

网友:
烧成这样啊,修起来很麻烦啊,不如叫客户换板子算了

网友:
烧成这样的话。一般还可以维修的吧。不过现在市场行情不好的话。,建议换掉主板/

网友:
还是换吧,换下来放家慢慢修!

网友:
换板吧,省事又赚钱,坏的板流下了,以后慢慢修

网友:
费的工夫如果收不着钱,不如让客户换板

网友:
烧焦的挖掉,断线的飞线。说起来是很简单
看你想不想修了

网友:
看这个情况,非得要打洞

网友:
这情况直接换主板

网友:
交换个主板得了 都烧成这样 ,修好了不知道能用几天呢。

网友:
不修了,直接让客户换板算了

网友:
这还不简单吗,直接挖洞啊,排除短路,然后飞线。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换吧 修的话也收不了多少钱啊

网友:
挖吧。一直挖到好。不然就是...

网友:
换吧,修得不少时间呢,时间成本也要算算

网友:
烧的还挺厉害的 先清理 然后判断好公共点不短路了 在家电 要不很可能会再次烧的

网友:
板层估计有短线的了 。。

网友:
一般电源办法靠信号部分远一些,放心哇吧,对照点位图再飞线

网友:
这个好修,烧成这个样子,好吓唬客户,能多要的维修费啊,楼主幸福

网友:
维修有时候不一定只为赚钱,有时候只为一种爱
费时加上用户急,还不如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