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S 死机

楼主(2012-09-17):
收到了一个X88S的进水的机器,来的时候不上电,进水位置在南桥背面那里,清理干净后,果断能开机,但是装上硬盘一试到滚动条处死机了,本以为系统的事情,换个系统滚动条过去了,以为正常了,但是装驱动时还是死机了,换了很多系统,win7都试了不行,换了硬盘 cpu  内存 都试了 ,还是一样,是不是南桥芯片的事情啊,sis 968南桥 ,有没有前辈遇到过这种情况的给说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南样背面进水了,又出现了死机的现象,肯定要先把南桥取下看看里面的锡珠是不是给氧化了,重植一下或更换一个试试吧,祝楼主好运

MLJ

网友:
先把南桥干了在说吧

网友:
这个  同一  上面的 那位

网友:
我南桥加焊的 可能不行的是吧??

网友:
换了南桥之后 本来还能进pe的 现在PE没进去就死机了 在BIOS里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