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开机后先断电后又重启正常的问题

楼主(2012-09-17):
有时候经常碰到主板上电开机后先断电后又重启的问题,主板都能正常使用,关键就是为什么开机的时候会断下电然后再重新启动,会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
有的主板就是开机后要停一下在开的,问一下,第二次开机用你手去按开机吗??如果不是那就是正常的,如果要手按一下,那就要找原因了,嘿嘿

网友:
按一次之后断电在自动重启,只按一次

网友:
联想机里面用的主板很多这样的,见怪不怪了。。。

网友:
应该就是正常的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  按一下开机键看着风扇转了 接着停了一下 又转开了

网友:
你要是说是笔记本的话,你最好查散热的问题,相信我没错

网友:
那就对了,主板没有问题的是好的,设计就是这样的。

网友:
碰到很多,设计的问题吧!(脑残的设计师)

网友:
设计天生的缺陷啊

网友:
正常有的主板就这样

网友:
最近又碰到一块昂达的板子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