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总是断网,急求当中

楼主(2012-09-17):
我用路由器或拨号ADSL,总是断网,修复本地连接就可以上了,过一会儿又断,系统装过几次还是这样(装系统是没有分区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请各位帮忙解觉一下!(换上别的电脑不断网,换一张别的网卡也是一样断,会不会是什么病毒)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会否是运营商的问题?

网友:
换一台机器呢?估计是你网络问题,不稳定,有可能是你网线走线太长了,也会不稳定

网友(2012-10-19):
你的网络被攻击了,应该是arp攻击 你在网上查一下

网友:
换一条质量好一点的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