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不触发求高手

楼主(2012-09-17):
amd架构。 无rsmrst#。无25m频率。 bios已经刷完   rsmrst是ec发给南桥的  ec换过 真是南侨有问题吗?但rsmrst根本没发过去啊

网友:
发布成功了,刚才怎么说我来路不正确???

网友:
没有发RSMRST#的话,你最好先查查EC的工作条件。量一下开关进有木有电压。用放大镜看看EC脚有没有连都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