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元件实在查不到,到这里问问各位大神

楼主(2012-09-17):
初学,为了熟悉主板上的元件,我把几块板子上的元件逐个拍照、查询然后归类,最后发现几个元件实在找不到是什么东西,起什么作用。拿到这里来,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这三个不知道啥东西,也查不到。

下面这个黑色的,一直以为是排阻,可看标记,看不懂是多大阻值;如果说标记有字母C是电容吧,但总不会有好几个同名字的元件吧。各位见笑,我是不懂了,请指点一下

多谢各位

网友:
我也不知道,正好可以学习了。

①辈子守擭妳 -5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样不好看的,你最好找张图。对照着看,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呵呵给你一个建议,准备好2快料板,看后上百度收下刘坚强的主板维修,他那个前期的讲课特别多基础东西,要有耐心看下去你就明白了

网友:
看论坛说的是内存总线电源管理芯片,借用其他人得图片,作者勿怪!另外两个就不知道了,你可以跑线路,分析电路,就可以知道其在电路中的功能。

网友:
BD-BE應該是RT9605

PDF位置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ved=0CCQQFjAA&url=http%3A%2F%2Fwww.richtek.com%2Fdownload_ds.jsp%3Fs%3D350&ei=fVBXUN2-OaWNmQWiuID4Bg&usg=AFQjCNH2V5hyj7PXqX8aS37wWvx66Gnb2Q&sig2=T_8-ywo8yoVbZT9rRmFmrQ

网友:
那个白色  X150   是保险

网友:
解释第二个图片:这个芯片和BD-9H等是一样的,也就是RT9605A,可以参照这个电路来检修.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看来需要学的东西还真是很多。熟悉元件后就打算开始跑电路的练习。

刘坚强的视频我下来一部分你,开始几课是基础,可后来好想要设计电路一般,讲得好像太原理太细致了,也加上自己基础不足,有点看不下去。

网友:
解释第三个图片:此图片应为快恢复保险.

网友: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不知道如何开始学习,摸索着学经常碰壁,很困难很困惑啊

网友:
学习时间长些就好了.不积小溪难以成大海.可以来这里相互交流的.

网友:
对!你可以去下载个电路图看看啊!这样是多么清楚明了啊!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线性稳压供电的,是不是老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