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2主板CPU温度高求助

楼主(2012-09-17):
一块华硕M2N68-AM SE2主板上的5200cpu用鲁大师压力测温度直飙到自动关机。换别的cpu一样扇热没问题。cpu和扇热片摸上去也很烫测主板cpu电压1.36V电容看上去也正常。旁边的R68有点烫。求老师们指教

网友:
5200+CPU温度一直就高,但是你要是换别的U也温度高的话,就不太对了,风扇你肯定换过了吧,要是方便先刷个BIOS吧,不行的话,加焊一下桥,华硕这几款好多莫名其妙的问题都是单桥引起的!

网友:
楼上的 太假了、、、

网友:
换个CPU试。AMD4000+ 至5200+CPU坏的通病。温度高直至断电。

网友:
换个U试试把  amd的u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