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东芝M301笔记本升温不显

楼主(2012-09-17):
一台东芝M301,原故障是电脑随机性死机,蓝屏,有时会不开机,到最后是工作10分钟后就会蓝屏,做了HD3470显卡BGA,故障同样,散热处理得很好,温度也不高,但是温度稍微上升,屏幕就不显了,用外接显示的话,到达死机的时间相对长些,请大家给个意见吧

网友:
换cpu试试啊

网友:
东芝的通病就是NEC大电容的事换了就好了

网友:
把显卡换掉试试

网友:
把大电容换8个330看看,应该就是那个问题

网友:
差不多 是电容问题

网友:
M301这种通病机器,没思路的情况下,先干通

网友:
要不重新换个了HD3470显卡看看吧!因为有的显卡重新植株是不行的,必须要换的

网友:
M301这种通病机器

网友:
今天我修了一台东芝的大电容坏的,必须要换8个吗,4个可以不

网友:
明天去装机试下看死机不,不死就ok了

网友:
好多这样的案子,换了就好了....

网友:
兄弟们呀,这个机器用的不是超级电容呀,都是普通的330UF的钽电解,见图片吧

网友:
如果不想换显卡 那就看看显卡版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