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源时序图,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2-09-17):
由于厂家不同,所以图纸上有些信号的标示也不同,这是我对上图的理解,但还有一部分不懂,请告手帮我看看,有没有理解错误的,顺便帮我解答我不懂得那一部分,谢谢
   DCIN 是主供电,来自公共点。  一插适配器就有
  3.3/5V  是系统供电芯片,有些机器一插适配器就有,有些机器只会有一个。
  NBSWON#      是按开关产生的,给EC的信号。
  DNBSWON#    是EC给南桥的。
  S5_ON        这个是什么信号,怎么才生的,到哪里?
  RSMRST#      这个信号是到南桥的
  SUSB#,SUSC#     来自南桥的SLP_S3,SLP_4(但有些图纸没有这个信号,为什么?是标示的方法不同吗?)
  SUSON,MAINON,VRON     分组供电开启信号
  CPU_CORE    CPU核心电压
  CLK_EN#   给时钟的信号(怎么产生的?为什么很多图纸没有?是标法不同吗?)
PWROK    总的电源好信号,给南桥,cpu    (但我觉得这一步,应该和上面一步倒一下,因为cpu在收到电源好的信号才会产生CLK_EN#)
   PCIRST#&CPURST#    复位信号  (南桥在收到时钟信号后,内部的复位电路开始工作。产生复位信号。)

网友:
S5_On 是开机使能
SUSB#,SUSC#  是南桥给给EC的使能信号 让EC开启各路电压
CLK_EN#  是CPU_CORE 电压出来后 给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
CPU工作需要什么 它怎么工作的 老乡 它在主板开机中占的位置众所周知
你这个时序不知道是对与否 供电正常后 得到时钟信号 CPU工作 得到PG后不拉低电压 然后共同复位 开机

网友:
s5_on是南桥产生的,发给EC,告诉EC我已经在休眠状态等待唤醒

网友:
真心的看不懂! 我是新手 不过你这解释也让我知道了些!  很感谢

网友:
这个是广达的时序吧。

S5_ON是EC收到开机信号后紧接着发出的,用于开启用于南桥工作的一些电压。

楼主自己多看看具体的图纸就有数了

网友:
这是广达的时序
s5_on,由EC发出,是将3vpcu 5vpcu转换成3vs5 5vs5供给南桥
SUSB#,SUSC#是广达的叫法,和SLP_S3#,SLP_S5#一样,只是工厂叫法不同而已
clk_en#应该是核心电压出来多少秒后就产生的,核心电压稳定再过多少秒就发出pwrok,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