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100分!一主板键盘鼠标都不能用。求助!

楼主(2012-09-17):
今天 晚上七点,一同行打电话要我帮他给他的一个老客户上门弄下电脑。说是小问题,很快就可以搞定,价钱可以随便收。刚好我今天生意差,就答应去了。(一般晚上是不上门的。)到客户那里看到电脑,是收银用的电脑。(也就是普通台式机。)问是什么问题,客户说是死机。(心中顿时凉了半截,手里又没有烙铁,又没有硬盘换。搞毛啊。)于是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那里折腾起来。开机进到输开机密码的画面出现鼠标,一晃鼠标不能动,按键盘也没反应。突然发现鼠标底下的灯在有规律的闪动。再一看键盘,右上角的三个灯也一样在闪。心彻底凉了。入行两年来头一次遇到这个问题。不过遇到新问题也不是坏事。也可以学到新的东西。我开始用常规方法排除问题。关机-CMOS放电,故障依旧。把键盘鼠标都拔了再插,故障依旧。(键鼠都是圆口的)。把打印机,和其它外设都拔掉,开机故障还是依旧。把板子从机箱取出来开机 ,还是一样。最后只有和客户商量把机子拿回来修,明天修好给他送过去。    现在板子在我身边,没见过这故障,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所以在此求教。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没有。是怎么修好的。请明示。 注:只要参与回答即可加分,择优选取最佳答案。
上两个图吧,晚上了照得不清楚。板子上面看不到牌子,只看到AMP字样。应该是个杂牌。

网友:
这个只有 几个问题会影响到这样的现象。 1: PS2  插口后面有一个俳容。 据我对你这个现象的了解 这个俳容 影响现在这个故障很小。 2:机器的PS2 对地组织。如果你要不知道多大 找个主板对照。 若差距太大。那便是南桥问题、。 直接秒杀。  3 : 笔记本叫EC   台式机叫IO  都是一个东西。 8705F   秒杀 ! 4: 串口芯片短路或不良! 就是 232 芯片!   本身键鼠是好的话  其他的几乎没可能。。

网友:
先把PS口处排容去掉。看下行不行。不行把IO换掉。。如果还是这样。等着换SB...

网友:
前提是排除键盘鼠标本身问题。。。

网友:
功能板子 最烦。尽量避免先动板子。 搞不亮了自己担风险。。搞USB 试试。先搞死机查死机,如果是小问题  鼠键可以替代的

网友:
先用USB用一下    不行换个I/O试试不行   你只有跑线了

网友:
找个USB转PS/2的转接头试一下,一般是键盘者鼠标问题或者是接口有问题。

网友:
先量下USB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或波动,有的供电开机后由场效应管为其供电,场效应管不稳定或其控制电路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打下两根数据线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刚刚换了一个好的键盘,一切OK了。连鼠标底下的灯也不闪了,其实主板没坏。谢谢大家的解答。每人都会有加分的。    到此结贴。

网友:
若是这样好的! 那我们都不得不指责你。。  唉。。。

网友:
键盘短路了,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