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每次检查硬盘..

楼主(2012-09-17):
请问各位高手:电脑每次开机都检查硬盘  我运行chkdsk命令修复,盘里资料会不会丢失啊?

网友:
运行这个小程序即可解决

开机速度优化(取消xp开机扫描硬盘cdef).rar

610 Bytes, 下载次数: 2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开机速度优化(取消xp开机扫描硬盘cdef).zip

651 Bytes, 下载次数: 3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不会  你正常关下机就不会自检了

网友:
修改注册表就可以解决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在正常关机的情况下开机每次都要扫硬盘。

网友:
硬盘有问题,坏道多了

网友:
保险起见,修复前先把重要文件复制到其它盘啊

正常关机都每次开机扫描的话,不是硬盘有坏道的话,重装系统应该能解决

网友:
   DIY第一次 让他减完, 试试看,

网友:
让电脑自检一次成功,后面就不会 了。

网友:
能进BIOS调一下吧

网友:
新人来学习 报道  终于可以说话了

网友:
不会!如果是正在写入那就回了!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把数据保存下来,估计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正常关机情况下如果还是检测硬盘,那么你的机器可能会用上MHDD了。

网友:
你要修复  硬盘资料肯定会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