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频繁BIOS出问题,求思路

楼主(2012-09-17):
型号技嘉GA-MA78LM-S2   760芯片组,双BIOS设计。这板子真是搞到我蛋疼!!!去年收的,来的时候跑2B,返售后不肯保修,同行说是南桥,那时候没设备,板子偶尔点亮进BIOS后用U盘刷了个最新F15版的BIOS进去后一切正常了,放我机子上用了半年,后来出现花屏,不认硬盘什么的,查无异常,刷BIOS,F9的,然后正常使用了2个月,后来板子又发疯了,刷BIOS,正常使用了1个月后卖客户了,卖之前还刷了个BIOS,但是三天后客户返回来了,说花屏,刷BIOS又解决了。

怕了,不敢卖了,都说技嘉板爱掉BIOS,但是也不至于这么频繁吧???现在几乎10天半个月都要刷一次,锁定BIOS那的问题了。求解决思路,第一次见!!!

另求此板图纸,好研究下BIOS的外围电路。谢谢!!!

网友:
GA主板就是操蛋  你刷的是不是主bios啊?

网友:
说实话  我还没遇到过bios出问题的

网友:
自己顶上了,都没人帮忙的

网友:
没人帮忙吗???别怪我灌水!

网友:
只能找厂家了。或许换个芯片可以解决。。

网友(点评):
谢谢饼哥的帮忙

网友:
是不是双BI0S

网友(点评):
你来灌水的还是?帖子第一行不是写了吗?

网友:
两个bios最好拆下用编程器刷,完了只上一个主bios就行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么猛的bios,要不你换个bios芯片试试看啊

网友:
来看看,,既然是双的XIOS。应该没那么容易坏。。换个芯片还不好就说明真的没救了、、、

网友:
我的技嘉790GP-UD4H主板 月 日 时间都不变 只有年自动回到2010年 无论怎么调都回2010年 最后返厂解决了 居然没看出来厂家换的是什么件

网友A:
我这里有一台跑E3 E4 应该是不过内存。。供电时钟都有了  有时候侧一下主板又可以过去开机显示  有时候不知道碰哪里又显一下   BIOS已经刷过了 无用。。不懂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一台跑E3 E4 应该是不过内存。。供电时钟都有了  有时候侧一下主板又可以过去开机显示  有时候不知 ...

1.内存SPD电压,通南桥的那个SMBUS (系统管理总线)不要忽略啦~~~
2.时钟IC及外围电路,是否虚焊
3.还是虚焊,注意看看外观,用镊子多碰碰

个人感觉应该不会是北桥

网友:
是经常bios坏的。

网友B:
技嘉的就是蛋疼啊,小弟第一次见双BIOS的板,毛病是反复重启不解啊,只要把CPU供电的小四匹拔小在触发就不重启啦,无语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技嘉的就是蛋疼啊,小弟第一次见双BIOS的板,毛病是反复重启不解啊,只要把CPU供电的小四匹拔小在触发就不重 ...

不断重启,有跑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断重启,有跑码吗?

有跑码,可以过,就是扛不到十秒就重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跑码,可以过,就是扛不到十秒就重启啦

刷BIOS,查查开机排针的电压和复位针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BIOS  刷主的还是从的

刷主的吧,你那板子能点亮吧?就是点亮了就马上重启?先测完电压无异常再刷

网友:
估计我这技嘉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D:
主板电池供电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电池供电电路有问题吗

这个倒没查,电池供电电路出问题顶多保存不了CMOS设置吧,跟掉BIOS程序出问题有关吗???

网友:
技嘉的主板BIOS是很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