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的东西论坛讨论的好少啊,而且。。。

楼主(2012-09-18):
我是个新人,转正升会员还是我花10块钱买的,主要原因是当时这里有我想要的东西,所以我就花点钱买了点积分
说正事,我觉得我们论坛里苹果的电脑的东西好少,也就装系统,拆屏之类的,而且讲的大多都是很直白,但没有关键点的东西
比如:1.拆机,一般pro,air的机子D壳都是10 个螺丝,2个或3个长的,其它一样,有的是十字的,有的是内五角的,里面用的内三角,十字,内六角的螺丝之类的
      2.装双系统,其实很简单看一遍就会的东西,但有几个关键点:a,抹盘抹不掉怎么办?b,mac和win分区应该用什么格式?
      3.换玻璃屏背光   我们有热帖,用吹风枪加热,降低B面与玻璃之间的胶粘性,然后取下来,但是这样会不会进灰尘呢?应该注意那些呢?
      等等(困了想睡觉了)
我希望能在此更快的成长,请大牛不要吝啬,多多分享,多多指教,睡觉。本新人q:819282260

网友:
顶一个
怎样识别苹果主板的板号

网友:
苹果pro系列的机子抹掉硬盘的时候不能抹掉,可以把硬盘查下来,挂载到其他机子上抹掉就ok了。

网友:
苹果air系列的机子,我遇到过主板+电源小板+mac 10.8系统,插耳机有声音,有线控,拔掉之后声音从喇叭输出,再把耳机插回去,耳机无声,无线控,喇叭有声音,但windows 7不存在此问题,更不解的是换个电源小板,不论是在mac还是win7下,一切正常。希望大家购买电源小板是注意此问题,知道啥原因的希望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