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除尘 加铜片 显卡温度很高怎么回事?

楼主(2012-09-18):
Y460 除尘 加铜片 显卡温度很高怎么回事?不玩游戏都70度 玩游戏到了100 。CPU 正常怎么解决

网友:
换散热器 已经遇到好几台Y460温度高了

网友:
是不是没装好啊

网友:
打固态硅较啊。或者风扇改成直接转的。侃侃可以不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导致的高温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你没有装好 在不行的话就换个散热器了我也遇见过 Y460

网友:
应该是没装好吧

网友:
散热器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没有装好,我给Y460清灰没有碰到这种事情。。。

网友:
加焊显卡后改变了

网友:
看下是不是散热片没弄好,还有是不是硅指没上好

网友:
这种清灰完温度很高的,排除散热问题,就是显卡了
挺多见的

网友:
换铜管 吧  换了就好了

网友:
铜管不导热了吧?出的风是热的吗?要和你测试出的温度不符合那肯定是铜管导热性能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