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8):
三星R429开机后很正常,但是看电流,它会一直再跳,越来越小,直到0.6A(大概运行半小时),然后掉电,如果用安全模式他就没事,电流一直在1.1A.各位大侠,请赐教,这是什么原因呀
掉电

网友:
会不会3是那个常见的什么电容坏掉了啊。。

网友:
感觉是供电滤波出问题了吧

网友:
先换大电容。。不行吧外接全把了。。

网友: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下。加焊下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2-10-08):
这机器有大电容吗?没见不要乱说

网友:
南桥旁边的小电容,在其他论坛有看到换了电容好的

网友(2013-01-17):
这机器也没南桥啊

网友:
r439 是有大电容的,
清平乐
说的可是R429 不是439
详情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打电容!我修到了HM55虚焊的!

网友A(2013-02-17):
感觉可能是电容的不充电了

网友(2013-04-24):
修道这个问提的,还没出结果,修出来了再说

网友(2013-07-30):
本人手里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器,开机显示LOGO后,会卡有一分钟左右不动,后能进到滚动条,后掉电,有结果了发面一下呗,

网友(2013-10-01):
看看是哪个电容报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