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不开机有烧毁 有图

楼主(2012-09-18):
没什么说的都在图里呢~!~!

网友:
可以

网友(点评):
你确定?? 详细说说呗

网友:
他的意思 可不可以 连了再说

网友:
貌似 可以!!!

网友:
可以的,但可能冲电或其它功能可能还有问题。

网友:
用线直连了  冒烟~!~! 晕

网友:
你要确定下后级线路正不正常,烧东西肯定是有原因的,而且你那个不是N管来的,是P管

网友:
保险和隔离保护管都烧了,先看后级电路是否有问题,要先排除,
Q79要导通和pwrshutdown为高,隔离保护才能正常

网友:
测试还可以用下。。。不过不能用吧。。。

网友:
看來故障擴大了,橋掛了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