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9S帮我看下那的问题

楼主(2012-09-18):
华硕F9S本本,触摸板不能用,插别的鼠标不识别,插原装鼠标就能用,官网下载的驱动装了也不行,有时候又能识别,系统换了N个,还是不行,大师们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
  这问题一般换i/o  再不行就是桥

网友:
USB的供电不够或USB口生锈接触不良。

网友:
路过 来看看   华硕老机器触摸板爱坏

网友:
最后换了个电源好了

网友:
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