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1跑0.89

楼主(2012-09-18):
客户送过来一个进水机。拆开后发现充电芯片进水。
清理干净。吹干。
加点开机。电流到0.89
万用表测各组供电都出来了
请教师兄们给点思路

网友:
PCI_RESET#这个信号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你要先确认跑码没啊

网友:
内存都不过

网友:
看看复位出来没有 再看下面的

网友:
把内存拔掉,看看电流表跑的是否一样,如果一样表明你的机器还没有跑码,然后供电、时钟
复位一个一个查下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再MINI插槽上测得有3.3V

在BIOS芯片的片选脚上测波形,看CPU有没有发出ADS#指令读取BIOS信息,再测测内存上波波,看看有没有过内存……。然后再查显卡……。接下去……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BIOS芯片的片选脚上测波形,看CPU有没有发出ADS#指令读取BIOS信息,再测测内存上波波,看看有没有过内存 ...

谢谢。
可惜没示波器。
这机器也太恶心了。客户刚拿走一个。又送来一个。显卡问题。
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