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32 显示模糊求助

楼主(2012-09-18):
哪位师傅帮忙分下是屏还是驱动板   通用驱动板点不亮  打开窗口显示很慢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A:
排线插好没有?这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B:
一般先看排线,换一条试试,既然刷黑了 就找个程序刷回去再说吧。你说的应该是M1932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线插好没有?这问题我遇到过

排线换过  一样

网友C:
你先擦下屏线  再换通用驱动板测下屏 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先看排线,换一条试试,既然刷黑了 就找个程序刷回去再说吧。你说的应该是M1932吧?

程序刷回来了  排线换过了
型号是M93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先擦下屏线  再换通用驱动板测下屏 就知道了

通用驱动板点不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通用驱动板点不亮

你用的什么驱动板 我看我有程序没

网友E:
“打开窗口显示很慢 ....”
l液晶屏问题,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开窗口显示很慢 ....”
l液晶屏问题,换屏。

屏挂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驱动板 我看我有程序没

屏型号HT185WX1-100

网友:
不用再刷了不用換線了,答案是屏壞了

网友:
屏问题,修不了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几次~排线插排下就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排线插拔试试

网友:
这种现象屏的损坏达到95%

网友:
显示器菜单花不?还是想办法用通用板点一下比较好。

网友:
建议楼主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