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机器奇怪现象

楼主(2012-09-18):
机器型号:天运Q540S,现象:能开机,也能点亮,点亮后2秒后就掉电了。有什么电流也能跑到1.4A左右但是不亮机,随之电流会迅速猛增,会增加到4A,我一看就立马拔掉电源了,因为是装着CPU内存和屏。拔掉后摸到CPU好烫。CPU是英特尔的!SIS的南北桥。比较老的机器,我是想测下掉电是什么原因,可都找不到测试点,就一个5V待机电感和一个CPU电感和充电电感。 对于电流会猛增表示没见过,也不知道是不是CPU坏,大家来谈谈这样现象的经验看看。

网友:
兄弟啊不知道你的机器搞定了没 现在我手上有一台和你现像一样的机器也是神舟Q540S的 掉电以后开机电流很大 CPU热 U换过了

网友A:
搞定了,主板换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主板换掉了

我发现掉电以后在开的话CPU电压会由正常时的1.2V升到1.5V然后U超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掉电以后在开的话CPU电压会由正常时的1.2V升到1.5V然后U超热

没有多去研究,淘宝新主板不知道还有没,就300块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多去研究,淘宝新主板不知道还有没,就300块左右

现在这个主板没400块下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