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杂牌845的,PRESSE533的那种,搞死修不出来CPU供电

楼主(2012-09-18):
这两一模一样,应是工包的杂版,其它所有供电都有就是没有CPU供电,供电IC是REALTEK9241B和RT9607一个大一个小,首先的是场管全换了,然后这两个IC也换了仍修修不出电来。两块坏的一样,不知哪里问题?修过的说一下!还能卖100块呢,急等

网友:
看看有人能解决不

网友:
看看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从CPU 12V供电插口查起,点亮主板测量电压,看输出电压够不够12V。上假负载看CPU供电电压是否足够。
如果是根本没上电,就从12V辅助供电插口顺藤摸瓜,看主板电路有没有被划断

网友:
你先查场馆的G极有没有控制电压,要是没有,你查驱动芯片或者电源管路芯片的条件是不是不能满足

网友:
电源芯片换没,还有电阻有没坏

网友:
你看看把CPU按住了使劲按 有可能是CPU座子问题  CPU电压才没出来    可以用假负载搞一下看看  845的不少都是座子问题可以试下

网友:
修好了  说下怎么修好的